IBM T60时而能开机,时而开机掉电,尤其阴雨天气

楼主(2013-06-24):
ibm t60 ,以前只是偶尔很少出现 开机掉电,掉电后必须拔掉电源,扣除电池,再按才有反应,一般反应还是掉电,有时候就好了。掉电后如果不拔电源不扣电池,按开机键是没反应的。有时候用吹风机吹吹还能好,很奇怪。而且有时候正常使用的时候,突然自己掉电关机,再开机,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

现在经常掉电,尤其阴雨天,天气潮湿的时候,更容易这样,而且反复 扣电池 按开机键,后也不会成功。

现在手头上维修工具不多,希望大家直中要害的跟我说大概哪里坏了,谢谢

网友:
我估计啊 。。你的南桥可能虚焊

网友:
还有就是那个地方短路了。CMOS电池保护起来了

网友:
3v 5v电容,通病搞搞,你不善用论坛功能呀

网友:
你先不插电池只用电源试试,如果还不行,把风扇散热片清清灰把换点硅脂,再不行怀疑是CPU显卡的温控电路出了问题,就得动风枪烙铁了,拆掉U4温控芯片

网友:
温控芯片会引起(尤其阴雨天,天气潮湿)掉电?

网友:
我估计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虚汗几率大点    遇到两个都是虚汗的了

网友:
把板拆出来放BGA上160度烤它10分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