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3-06-24):
这个怎么搞哦 刷机怎么刷啊
刷机

网友:
电脑下载iTunes安装
将你的ipad关机
2.同时按住开关机键和home键
3.当你看见白色的苹果logo时,请松开开关机键,并继续保持按住home键。
4.开启iTunes,等待其提示你进行恢复模式后,即可按住键盘上的shift键,点击“恢复”,选择相应的固件进行恢复

网友:
用ITOOLS, 直接点退出恢复模式

网友:
试了 还是不行啊 急啊

网友:
换了一台电脑就OK了

网友(2013-10-08):
还是软件不支持的问题 或者驱动没装好啊

网友(2016-09-18):
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这个办法还是不行啊,有没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电脑系统问题吗

网友:
刷鸡呗~难道还有其它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