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触发上电时序

楼主(2013-06-24):
待机电路
1、Intel芯片组
   1)电池给南桥提供VCCRTC(实时时钟供电),RTCRST(时钟复位),同时给IO芯片Vbat(IO检查电池电量,电量低报警)。
   2)南桥得到VCCRTC和RTCRST,给32.768K晶振提供电压,晶振起振,为南桥提供实时时钟频率。
   3)插上电源后,ATX电源紫线提供5VSB的待机供电,经电路转换成3VSB,给南桥供电,同时代替电池为南桥提供VCCRTC和RTCRST。
   4)当3VSB正常后,一般有Io产生RSMRST(待机电源好信号)给南桥。
2、Nvdia芯片组
   1)3VDUAL
     2)25M晶振
   3)PWRG_SB
3、AMD芯片组
   1)3V_S5
     2)RSMRST
以上为待机条件,只有这些待机条件都满足后才可以触发。
触发
1、Intel/Nvdia/AMD芯片组
    当我们按下开机键时,产生一个电压跳变给Io,Io产生PWRBTN给南桥,南桥产生Slp信号给Io,Io在产生PSON拉低ATX绿线,是电源产生12V、5V、3.3V供电。
2、Intel原装版
    按下开机键时产生电压跳变给南桥,南桥产生slp信号给Io,Io检测Cpu后再产生Pson拉低绿线。
3、dell IBM主板
    按下开机键时产生电压跳变给南桥,南桥产生slp信号给Io,Io产生Pson拉低绿线。
4、Via芯片组
    按下开机键时产生电压跳变给南桥,南桥产生SUSB#控制三极管拉低绿线
5、SIS芯片组
     按下开机键时产生电压跳变给南桥,南桥直接拉低绿线。

网友:
这时台式机的上电时序吧,学习了!

网友(2016-07-21):
这个帖子很久以前的吧·怎么跑到首页来了

网友:
黑暗中的一盏明灯啊,谢谢,学习了

网友:
非常感谢,对于我们这种新手来说,你就 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