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I3独显本本 有待机0.03 不触发维修 刷BIOS无效

楼主(2013-06-24):
    昨天接到一台 联想B460 I3独显本本 客户说开机没反应 是什么问题  我果断的回答说是主板问题 要留机检查
客户留机走后 立马拆机 像这种不触发的机子 凭经验  一般机子都可以秒杀  机子拆完 量3V 5V 1.8V都有了 待机电流0.03  RSMRST#_KBC 3.3V   KBC-PWRBTN#  待机时 也有3.3V  按触发时 低电平 0V  IO 95PIN 有收到

在查IO 117PIN发给南桥的PM_PWRBTN# 也有低电平跳变

示波器打实时晶振  波形正常
下一个信号是 PM_SLP_S4#  触发时没有任何跳变  正常 应该触发为高电平 才会出后续电压

论坛上流传说EC旁的128K BIOS  25XL1005 容易坏 说是B460通病 高兴的在网上下了几个BIOS 刷完后还是一样 待机0.03
心想会不会和桥旁边的 4MBIOS也有关系  理论是讲只有挂在EC上的BIOS才参与触发 不管了 马上又在网上找到B460 独显 4M
BIOS刷上 还是一样 无语  会不会是桥问题呢 I3这种南北合一的桥没修过  不敢乱动 请各位大师参考参考 给小弟指条明路

网友:
1.8V 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明天在查下

网友:
这鬼机 我也遇到一台   我没编程器 直接老板拿去给人家修了  人家居然没修好

网友A:
你EC117PIN都有跳变了,还刷EC的ROM做什么啊?说明EC已经发出了触发南桥的信号了,你现在要去查南桥为什么不太高SLP信号了吧

网友:
查南桥的待机条件,满足就换桥。。。

网友:
B460通病都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EC117PIN都有跳变了,还刷EC的ROM做什么啊?说明EC已经发出了触发南桥的信号了,你现在要去查南桥为什么不 ...

不好意思 顺序反了 一拆机 先刷的BIOS  想偷懒  后面才查电路的

网友:
合一的桥,做桥,做好了告诉一下我们

网友:
2和1的桥虚焊的多,桥坏的可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回可能不是BIOS 拉  明天继续查桥的待机条件 有没满足

你可以从EC开始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回可能不是BIOS 拉  明天继续查桥的待机条件 有没满足

你有三星N145图纸吗?急需

网友:
差桥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南桥坏的也不少 我手里有一片 拆机的好板  单购500

网友:
我感觉你的待机0.03有点高 联想的一般是0.01

网友:
哪有你们说的那么复杂,刷BIOS无效,没有什么地方短路的话就直接换掉TPS51123来试试
说不定有戏,这种情况跟E420的95280差不多(95280不发烫也会导致不上电)

网友:
不触发的原因还有EC是否检测到适配器,没有适配器检测信号也不会触发的,EC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吗,它的时钟复位,读取BIOS.南桥的待机,时钟,还有RSMRST#  满足了是可以触发的!还有桥是否是好的,所有条件满足了那应该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EC发给SB的RSMRST#是否正常,0.03感觉待机条件还不正常。打下EC的BIOS待机时有没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EC117PIN都有跳变了,还刷EC的ROM做什么啊?说明EC已经发出了触发南桥的信号了,你现在要去查南桥为什么不 ...

同意楼主的,可以打下SLP-S3  SLP-S4的阻值看正不正常

网友:
桥应该坏了

网友:
看下BIOS旁边有没有焊掉件了,我今天修到一台ACER的,同事在修电流1.28,论坛说通病是BIOS 刷完不触发,刷回去也不触发了。没办法,要我善后了。刷BIOS不触发了,问题肯定在BIOS,于是下了图纸对照着测BIOS周围的元器件,发现有个电阻不见了,这条线断开了,直接焊了坨锡,触发 亮机了

网友:
不是说bios要成对的刷吗

网友:
看看SLP信号为高电平么,是否正常。不正常南桥可能性大了!!

网友:
待机有点高,EC给南桥信号了,那看南桥如果工作条件具备了就杀个HM55了。没什么好纠结的

网友:
曾经修到一台 S3短的 是CE坏了 结果数杀SB

网友:
问题以解决 是2合一桥的问题 换了 OK 希望各位碰到直接秒杀

网友:
换桥好的几率比较大些 我感觉!!!个人观念 只供参考!

网友:
现在机子基本都是桥问题

网友:
二合一的桥太容易出问题啦

网友:
B460待机电压0.008,0.03明显高很多,你说的情况像是触发后上电了,所以按开关你看着没反应

网友:
楼上的单购500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