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开机XP读完条以后黑屏

楼主(2013-06-24):
求助:一块升技KN9主板,开机以后自检正常,到XP读条结束本该进系统的时候就黑屏(屏幕依旧有背光,并非真正的全黑),基本要等10分钟才会出现欢迎界面,进系统后一切正常。经过替换法,已确定是主板原因!

在网上查了很久,都没有人知道是为什么,经朋友推荐知道这里才是卧虎藏龙的高手聚集地,特来请教,望指点迷津
1.已升级最新的BIOS
2.目测电容表面完好
3.已清空COMS,主板电池已换过新的

网友:
硬盘你换了么?

网友:
你还是查下几个供电正常不。。。一般都是电容原因多一点。。表面好不代表就是好的

网友:
电容原因多一点。表面好不代表就是好的。

网友:
我感觉是硬盘这一路的问题,如果你确定不是硬盘及硬盘线电源的问题,应该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南桥的问题,  100%桥的问题

网友:
主板是带集显的吗?  如果带集显的话可以考虑下集显虚汗  再就是仔细看下主板电容 有的电容上面没鼓但下面顶起了  确实是个头大的问题

网友:
桥的问题了

网友:
谢谢,我去检查一下南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主板集显虚汗的话 就代表桥虚汗了吧

傻帽

网友B:
应该是主板上的某部分有故障,可以试着在BIOS中关掉声、网、LPT、COM、软驱、红外等,总之能关则关,再开机看,如果正常再一个个开启。

网友:
在开机时用手摸一下主板的IO、网卡、声卡、南北桥的温度是不是正常

网友:
重点查下网卡芯片

网友:
我是个新手不怎么懂  请教一下这个和网卡芯片有啥关系?

网友:
全部外设包括内存条都去掉,然后上诊断卡看跑什么码,优先检查显卡芯片、网卡芯片和各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主板上的某部分有故障,可以试着在BIOS中关掉声、网、LPT、COM、软驱、红外等,总之能关则关,再开机 ...

谢谢你,按照你说的成功了!原来是USB接口的问题,把USB接口改成1.1就没事了,现在正常进系统。

网友C:
电脑这东西太神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脑这东西太神奇了。

嗯,是的,是很神的,而且经常的神神化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