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GA-M52S-S3P V1.0开机流程

楼主(2013-06-24):
各位前辈我是新手,求助技嘉GA-M52S-S3P V1.0开机各信号流程能详细点最好,谢谢。
求助
技嘉

网友:
待机条件正常----按开关触发----- 上电----产生内存供电----桥供电------CPU供电-----总线供电------时钟-----复位------CPU开始工作----上电自检----显示(想更详请看远程视频).

网友:
感谢 版主 正在向前辈们学习,修了两星期还没修好 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