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v ver3.0进水二修机,开机内屏不显,外接亮

楼主(2013-06-24):
此处进水少一个件,有哪位大哥有这个板子,帮我看看这里少个什么东东吧,小弟在此先谢谢了!这板的资料我搜了几天都没找到!
板号:K43SV MAIN BOARD
           REV. 3.0

网友:
网上找个主板对照一下就好了

网友:
华硕一般都有图纸和点位图 自己下载一份看看

网友:
少了只怕不是一件,我看你画红线的左上角有个六脚元件位置为空,上面有松香残留

网友:
这个地方一般是n场管,换个上去看看,不会有严重的后果的,应该是屏供电的电平逻辑转换电路。

网友:
我也认为是一个N沟道的场管

网友:
是你拆掉的吧

网友:
找个差不多的n管吧

网友:
还是找图纸最保险,实在找不到就找主板的照片吧?比如去淘板,卖家会有图提供的,我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你板子锡都掉了。。打算
怎么弄啊

网友:
还是找图找点位好啊!你那里都掉点了

网友:
这个不是我弄的啊,拆开就这样了,掉了的焊盘有一个盲孔在边上不连着,在边上不远,这板子的资料真的不知道在哪找,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只找到了一个差不多的点位图,还好多地方都和这个板子不一样

网友:
淘宝网输入型号看图就知道是什么 了。呵呵

网友:
看来笔记本没有图纸是难修了....除非是明显的短路..
但笔记本有图纸的话觉得比台式机还要容易修吧?

网友:
和旁边那个一样的

网友:
你先测量下这个元件不是不给屏供电的 3.3的供电啊

网友:
和旁边那个一样的.其它空的都没焊

网友:
谢谢各们大哥了

网友:
跟右边那个是一样的东西

网友:
这机子好像我修的。。那好像说是个电容啊  还哟你看看显卡供电IC附件是不是哟个二极管焊过了?

网友:
少了一个和你圈起来的右边的那个3个脚的管子
一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