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上说光耦的测量方法。疑惑

楼主(2013-06-24):
1、将数字万用表调至欧姆200k档,量3、4脚,正向约15k,反向约60k
2、再量1、2脚,正向约1.5k,反向无穷大
问:为嘛我量的3、4脚正反向都是无穷大,1、2脚正反都是0.49
换了好几块板子都这样,应该不是个例,是否书中讲的测量方法是开路而我的是在路?那么请问在路应该是怎么个量法,阻值应该为多少

网友:
找个好的测了就知道了,只要不是短路就没问题,

网友:
确认万用表档位.开路测量

网友:
不能在路测,要拆下来测量。

网友:
1,离线测,2,光耦和光耦也有区别的。

网友:
在路测东西怎么能准确呢 必须拿下来测 你摘下来就知道了

网友:
从来就没量出过那个值,可能几十元的表量不出?可我没觉得便宜表不好用。

网友:
用指针表测量 指针表的x1k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