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EC A1841代换

楼主(2013-06-25):
一台STAR NX-500针式打印机,主板上的A1841三极管CE脚短路,但是查不到这个型号的PDF,求助有有什么型号的管可以代换的,谢谢!

网友:
这个先要看到底是不是三极管?场管?晶闸管?还有可能是二极管?是哪个电路用的。要懂得它的用处就好办了!最好是有电路图。实在没有电路图那就先当三极管换,不行再换另一种。实在没办法就换板得了!

网友:
PNP结 100V 8A

网友:
启明维修软件

网友:
这个软件在哪里可以下啊

网友:
这个软件一看就是好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