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小贴片电阻

楼主(2013-06-25):
          现在很多电路板的电阻很小了,小得要用放大镜看。就看到电路板上都是一个个的小黑点,而且上面没有数字标记。请教一下怎看判断电阻的电阻值啊? 是不是要要测量出来? 还是小黑点电阻值都是一样的?

网友:
用万表直接测吧

网友:
那就卸下在量,如果电阻本身坏了,那就没办法了,分辨了

网友:
我想一个是用放大镜看上面的标记是多少推算出阻值,还有复杂点可以测通过电阻的电压和电流算出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