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 之艰难维修

楼主(2013-06-25):
    早几天接到一同行送来联想Z360 机机,问其状况,说是客户跟他买二手笔记本换回来的. 马上一电流表,电流0.01 正常,开机0.4掉电, 猜想又是一个不好搞的,好吧,先丢一边.
    第二天,从一边检过来拆机,I3 P6100 的CPU  独显  HM55 芯片组 ITE8502E 的 EC  观察整板,EC被换过,EC晶振换得是台式机主板上的晶振,EC   的BIOS 动过, CPU两个电源芯片都动过,其中一个ISL62882 周围吹得变色了,有点鼓包了,CPU所有供电管都换过,CPU 的所有330电容都换过,网卡动过,桥供电芯片动过,芯片外围电路割断两处 看得我顿时心都凉了,幸运的是南桥和显卡没动过,好吧,啰嗦了这么多,维修正式开始
测各大电感阻值正常,裸板通电待机正常,0.01 3V 5V正常  按开关  0.05 掉电,瞬间测 内存1.5有 桥供电1.05 有  显卡供电无  CPU 两组供电无 马上百度,图纸下来,查得桥供电芯片两割断处为 PG 输出,PR225  PR226 电路板上实际是一条线,没电阻的

一烙铁接回去,开机还是一样0.05掉电,上CPU 开机0.45掉电.. 顺便瞬间测了一下HWPG ,无电压. 看到桥供电出来了,所以先不管,先修显卡供电,注明一下,以下电流都是上CPU测试的电流

查得芯片供电正常,3脚开启信号 没有,继续查开启信号来源,

此信号由DGPU_PWR_EN#  经过U39 门电路转换而来 测得DGPU_PWR_EN# 为高电平,不对啊,为高电平的话,Q52就会导通,
U39   2脚无电压,所以GXFON 也无电压啊,DGPU_PWR_EN# 应为低电平,其实名字上也看得出来,是低电平有效,再追DGPU_PWR_EN#出处,

是由南桥 经过R668  0电阻过来的, 难道南桥坏了 ??? 上百度查一下先,好多人也是这个问题,DGPU_PWR_EN#为高电平,有人说换了南桥就变低电平了,也有人说换了CPU就好了,试试吧..反正正好有个U,所以马上换了个U试,结果还是高电平,难道真的是南桥坏了?仔细看了一下,南桥发出的这个脚为GPIO36,也就是这个脚是个可以定义的脚,可以由BIOS程序来定义的,难道BIOS程序有问题 ,想到就干,网上下了个南桥BIOS,刷上去,结果还是让人失望的,又下了一个试,还是一样,唉,看来还是逃不过动桥了,二话不说,马上一BGA...............你妹的,结果一样....  烦燥 ...   先丢一边,打开电脑,放了首"有一种爱叫做放手"....点支好日子抽了起来,,这歌听得我从烦燥变成伤感 .....幸好我没这种忧伤的恋爱.........心情平静了许多.................

维修继续...BIOS也刷了,桥也换了,这块应该没问题 了,,但就是不解为什么桥就是不发出显卡核心供电的开户信号DGPU_PWR_EN# 为低平呢,那能不能强制把这个信号变为低电平呢?想到就马上动手,把R668电阻拆了,哈哈,显卡电压出来了,可CPU电压还是不出来,电流上升到0.7 掉电,看来强制出来的显卡电压还是不行了,上网查了一下I3平台的上电时序,也没查出个一二,
先把电阻装回去吧,开机电流又降回0.5掉电
   看来要换个思路才行了,把重点放到HWPG 信号上,这个信号是所有电源芯片的电源好信号递加在一起的,只要其中有一个电源芯片工作不正常,不能发出电源好信号,那么HWPG就会被拉低,所以掉电,华硕板也有这种情况 之前是因为看到显卡供电没出来,所以才没管HWPG这个信号了. 那么现在就来看看这个信号吧.
    经查,待机芯片,内存供电芯片,桥供电芯片,CPU中集成显卡供电芯片 所有电源好信号HWPG都是相通的,现在HWPG为低电平,肯定其中有一个工作不正常才导致HWPG被拉低,想要查出来,只有一个一个去断开试,突然想到之前桥供电芯片的HWPG线被割断是为什么了,,好吧..一个一个断吧.先断待机芯片的电源好信号输出端,开机还是掉电,再断内存供电芯片的,无果,再断桥供电芯片的,无果 ,再断CPU中集成显卡的供电芯片的,,

RT8512E 第5脚是PG输出,一刀片下去,哈哈....HWPG出来了.3.3V  不掉电了..把RT8512E换了,割断处接回去,不掉了,集成显卡电压0.9V 出来了. 开机0.7A  可显卡电压还是不出来, 难道要等CPU电压出来后 独显电压才会出来 ????试下就知道了,,,于是订了芯片又订了三片ISL62882 ,第二天芯片到了,准备换上去的时候,看到ISL62882芯片周围都鼓包了,之前就包了,那一片都变色了,所以很小心地芯片吹上去,这芯片非常难焊,周围焊盘很短,烙铁加焊不到,反反复复吹上去取下来,结果啪的一声,鼓包范围又扩大了,

PR178  PR176 飞了,  格老子的...................  找两1K 的电阻装上去,再很小心地把电源芯片焊上去,这次终于焊好了,因为鼓包了,所以测了一下两电阻的 +3V 端,,,  无穷大,,奶奶的...马上一飞线调个+3V 过来... 怀着鸡动的心情插上电源,再轻轻地按下开关,,电流刷的一下升到1.3A,  看到这电流..哥笑了..马上上内存,电流刷刷就到了1.5,接上屏,再次轻轻地按下开关.....久违的联想LOGO终于出来了....
         现在来总结一下....此机最初原因应该是CPU供电短路,前几家(后来了解到,到我手里最少是4修机了)换了供电MOS管,由于电源芯片ISL62882很难焊好,所以一直没焊好,由于多次焊接,导致芯片周围鼓包了,可还是没焊好,导致故障越扩越大,最后又掉电,独显供电又没有,找不到故障才放手,后家又由于不知新型I3平台的上电时序,故障又越扩越大。。。。。。。。。。。。
此机上电时序应该是 先待机,再内存供电,再桥供电,再I3 CPU中的集成显卡供电 再 CPU主供电,最后南桥才会发出低电平DGPU_PWR_EN#信号,开启独显供电,   希望大家以后碰到I3 CPU  + PCH 结构的广达板,注意一下时上电时序,些贴可借鉴一下。。。。。。。。。。。
不对之处。。请前辈指点。。。。。

网友:
结果简单,但分析过程给力透彻,功底深厚

网友:
分析的相当详细,楼主功底扎实啊。学习了

网友:
这种新芯片组,维修还才刚刚开始……楼主的功底不错!受益了1

网友:
HWPG  信号是所以供电芯片都正常后 汇总在一起的总电源好信号.为高电平

网友:
看来上电时序是非常重要,但很多板子都没有上电时序图

网友:
看了楼主的分板,学习了,真可惜我到现在还没有遇见过这种的机子给我维修,可惜了不然我也要这样子修一修.

网友A:
核显供电都是0.9吗还是不一样需要VI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信号不正常也会影响复位电路工作吧

此信号没有,EC就不会发出CPU电源芯片的开启信号,电压都没起来,还没到复位那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显供电都是0.9吗还是不一样需要VID的

CPU中的集成显卡供是有自己的VID组合的,其它板可能电压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发给CPU电源芯片的开启信号是VR ON这个信号吗

是的..但EC 要在收到 HWPG 信号后 才会发出VR_ON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HWPG这个信号也可以在EC引脚上测得吗

当然可以测得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测量这个电压信号波形是不是一直是高电平的状态呢?

我从没用过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从没用过示波器...

稳定的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HW PG这个信号是CPU供电芯片工作发出的总电源好信号,吗 正常为高电平状态吧

HWPG是所有的供电芯片的PG信号连接到一起就叫HWPG了,只要有一组电压出不来!HWPG就会被电源芯片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信号不正常也会影响复位电路工作吧

不正常是会掉电的哦!EC_RSR 这个肯定不会影响的。像CPU_RST在硬启动没完成前是没有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测量这个电压信号波形是不是一直是高电平的状态呢?

好机器上测的话是一直是高电平的(G3和S5状态除外)!

网友:
不错       分析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