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1s 进系统慢 进BIOS后反应也很慢

楼主(2013-06-25):
这台机器客户拿来就说反应慢 我还以为是硬盘的问题呢换了一块硬盘故障依旧!无从查起,恳请哪位师傅遇到过此类问题。希望能帮助下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去掉外围设备试试 遇到过硬盘供电不足慢的

网友:
你看看适配器的电流够不够 HP电流不够 会很卡

网友:
昨天也遇到一个台机主板,不接外围进BIOS,都慢的出奇,换N个内存,硬盘都不能做进系统,火大交给同行了,老师傅级别的

网友:
以前遇到一台HP321的 进BIOS很慢,很卡还会出现水波浪一样,跟没打上显卡驱动似的,拆掉网卡芯片就好了

网友:
用原装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