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修坏主板

楼主(2013-06-25):
一块坏主板 开机 测试卡代码 直接显示 FA或F8 是不是内存供电有问题呢 还是其他问题 求思路

网友A:
直接显示这个代码 ,之前没有代码吗?你是什么型号主板?

网友B:
你问的太没有水平了,你测供电,时针,复位了吗

网友:
这叫不跑码吧

网友C:
供电时钟复位等一步步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显示这个代码 ,之前没有代码吗?你是什么型号主板?

还有 换插内存槽 有时候显示 FA 有时候显示 F8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问的太没有水平了,你测供电,时针,复位了吗

现在发现usb vcc没有供电 还短路 求维修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  主板型号 rs790g/770

现在发现usb vcc没有供电 还短路 求维修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时钟复位等一步步来判断

现在发现usb vcc没有供电 还短路 求维修思路 复位电压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供电时钟复位等一步步来判断

主板供电有那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供电有那些啊

我的神呐!连这些都不知道都出来修板子啊,在回去学一段时间吧

网友:
供电正常话就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