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60右边有2厘米的黑边,换屏刷BIOS装系统没用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06-25):
联想G360右边有2厘米的黑边,装系统没用 ,是哪的事啊?由于是13.3的led屏,没有所以用14.0LED试,故障一样,有没有哪位同行修过类似故障,解决后的 。请指教啊

网友:
如果左右都有黑边,是软件的问题。如果一侧有黑边,硬件的问题。

网友:
我先刷BIOS 看看

网友:
刷bios故障依旧,求指点啊

网友:
你意思是宽屏变成正屏了?

网友:
换屏线试一下。

网友:
修多了,主板 屏线还有屏都会导致这种情况,今天才修了个z480,同样故障,是屏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