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刚接到的联想E47G用久了会掉电,有大师碰到吗??

楼主(2013-06-25):
联想E47G用久了会掉电,掉电以后每次刚到开机准备显示就又掉电了!!又碰到的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
放了20分钟又可以开机使用了,。。郁闷啊

网友:
是不是过热保护了。

网友:
看温度正常不

网友:
CPU 温度不算很高

网友:
温度起来后导致电容不良吧,用波波看看CPU供电电压的波形吧,掉电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情况

网友A:
我哪有示波器啊,掉后怎么开都开不了机,要等下一段时间
才能开机显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哪有示波器啊,掉后怎么开都开不了机,要等下一段时间
才能开机显示的

等一段时间估计是要等芯片或电容降温后恢复性能后才能正常。个人感觉还是电容性能不良,用风枪大面积吹一下板,然后打电容的阻值吧,看看有没有什么收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等一段时间估计是要等芯片或电容降温后恢复性能后才能正常。个人感觉还是电容性能不良,用风枪大面积吹一 ...

CPU 供电的电容?

网友C:
很有可能是温度的问题啊.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有可能是温度的问题啊.哈哈哈哈哈

CPU温度还是正常啊,不算很热啊

网友:
不一定是CPU的啊.你裸机试试啊.芯片那些也有可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 供电的电容?

嗯。开机准备显示时候掉电说明CPU或显卡的功率起来的时候,有可能所需要的电压不稳定导致的问题,而排除过热问题后只能想想是不是哪个原件因温度上升而性能不良,而电容因温度上升漏电速度加快是最多的。只是提个设想,不知道对不对,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开机准备显示时候掉电说明CPU或显卡的功率起来的时候,有可能所需要的电压不稳定导致的问题,而排除过 ...

这个主板是单心片的,像台式主板的 H61一样,显卡是又CPU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