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RST 和 RCTRST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6-25):
RTCRST 和  RCTRST有什么区别

网友:
哥你有没看错呀,主板有RTCRST#没看到过RCTRST#.

网友:
唉!!这问题问的。。。RCTRST#一般理解为CMOS电压准备好的意思。。后面那个如楼上没听过。。

网友:
3# 不是 说了  RCTRST#一般理解为CMOS电压准备好的意思 那 RTCRST 呢

网友:
三楼也看错了吧

网友:
rtc电路英文全称:Real-time clock ,rtcrst#是复位信号 和VCCRTC、32.768KHZ晶振一样都是给南桥内部的RTC模块(实时时钟模块)提供供电、时钟和复位,从而使南桥的RTC模块能正常工作。

网友:
这样讲  就有点懂了 !!刚开始学 难懂   店里的师傅不干了  不然可以问问他  现在基本上自己在学

网友:
RCTRST是什么信号?在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
看错就有区别

网友:
他应该问RTCRST和RSMRST

网友:
学过RTCRST 但RCTRST老师没没教过 只知道RTCRST是经过跳帽给南桥的一个实时时钟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