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傅

楼主(2013-06-25):
老板跟我说   是先有内存供电  然后VTT  之后才有CPU?    内存没有供电 老板都有首先更换内存的电源管理芯片   除了这个办法 还有其他的么? 求大师傅赐教
另外    有个主板冠盟 945GC-77E2P  第一次开机  大概三秒到C1断电  然后又自动触发 一秒直接到C1断电  又自动触发  就不会断电  就是在E0 过不去 我把主板翻过来  看到老板之前用一条线  把内存的一个脚  好像是第一个脚吧  跟橙色3.3连一起    不知道什么意思  大师傅们解答一下哩

网友A:
不是1脚,是120脚系统管理总线,正常应有3.3v电压,

网友(点评):
系统管理总线要是没电压,可不是飞个3.3v那么简单吧

网友B:
跑C1断电时正常的,那是BIOS程序是那样的。那个连线的不是第一脚,应该是238脚,内存的spd供电。其他的脚这么连线时没用的,这么简单的问题你应该多看资料,论坛到处都是。

网友C:
   就是说  内存没有供电  所以老板直接飞线   拉个3.3给内存做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C1断电时正常的,那是BIOS程序是那样的。那个连线的不是第一脚,应该是238脚,内存的spd供电。其他的脚这 ...

  有道理  谢谢大师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  内存没有供电  所以老板直接飞线   拉个3.3给内存做供电?

内存供电可不是飞线能解决的。再说你那个内存供电也不会是3.3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供电可不是飞线能解决的。再说你那个内存供电也不会是3.3v啊

    明白了  下次刘坚强老师讲到内存供电线路的时候 小弟会好好看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1脚,是120脚系统管理总线,正常应有3.3v电压,

请问大师傅   IO芯片中的VSB引脚 指的是不是与5VSB相连的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