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一般是多少 三代的

楼主(2013-06-25):
  1.6正常么

网友:
那个桥供电也是1.6V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网友:
高一点点没事的!

网友:
我只晓得个大概核心0.83275到1.5之间  嘻嘻

网友A:
三代的   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代的   什么意思?

应该LZ想说的是内存三代的,不过这个最好能说明CPU座是什么型号的。比如845  775 1155 或者AM2 AM3等

网友:
775构架的是1.2左右,

网友:
CPU供电不能超过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