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775主板,不能触发

楼主(2013-06-25):
华擎775主板,不能触发,我从排针跑到I/O有开起信号,I/O到南桥也有信号。可是南桥到I/O的一个低电平开起信号没有,我感觉可能是南桥坏,还有可能南桥到I/O的哪一条线有问题,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换南桥试试了

网友:
南桥到I/O的哪一条线有问题呢,就是不确定,是不是南桥坏,

网友:
有些主板其实花费很多功夫维修,不太精力方面的有投入产出比,不过有点乐趣。

网友(2014-02-10):
把这脚到SB的PIN撬起,看看IO的该PIN 不,有电压不,有,SB坏,无IO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