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D K42DY K52DR不开机通病有图有真像 举报误导同行的两帖 同时赞下无边思绪版主

楼主(2013-07-30):
参考帖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58615-1-2.html  因为没有图没有说服力,这里手上正好一台K52DR的机器,论证了一下的确是用手压住一个DJ-DA(RT8202)芯片可以正常上电亮机,不压就不触发,准确的说是电流微动,从0.00-0.01;再测此芯片是产生1.2V待机电压的,此电压和待机3V 5V一样,待机就有的;但请各位认真看完过程,因为我要在此证实和举报此原帖和另一精华帖的谬论,更加希望此精华帖: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3164 不要再误导同行了。

上图中红圈即为1.2V芯片,手压此芯片通电待机时会产生1.2V电压,同时可以正常上电亮机;接着我也不加考虑的加焊了芯片,反复试机OK,装机测试OK;接着的悲剧是冷机一个多小时后试机又不触发了;好吧,我运气不好,看来芯片必需要换了,换芯片后再次OK了,同样再冷机两个小时试机OK;但是第二天试机又是悲剧。此时我想到了原帖中二楼 无边思绪 的回复“没找到真正故障点。这种小芯片不可能空焊。”  对啊!芯片很可能根本不是故障点,既然芯片所有工作条件具备,并手压芯片及附近或加热芯片会正常工作,说明定有元件焊接不良或热稳定性不良,准确的说是冷却状态不良;接着就想到了电容;因为冷却状态不良电容最最常见,很多资深的同行都懂的不用在此多解释了;接着找到1.2V滤波100电容,直接用220代换,试机OK了,当天下午试机OK,第二天还是好的,下午客户取走了机器至今有一个多月时间了没有返修。

此帖原本一个月前就准备发的,一直没有时间;巧合的是今天再次修到一台华硕K42D的机器K42DY的板子,如下图:

图中红色同样为1.2V芯片;绿色为1.2V滤波电容,

图中红色为两并联1.2V电感
在修此机时也随手搜了一下帖子发现有精华帖现象跟我的一模一样(帖子地址上面内容有);因为有了上次的经验这次我没有再轻易的去加焊或者说加热芯片,而是用烙铁直接加热了1.2V滤波电容几秒时间,再通电试机一切正常了,但是不用多说问题就是出在如上图中的1.2V滤波电容100UF电容,先看看加热能正常工作后滤波效果如何,看下图:

明显有纹波,再看看换成220电容后的波型:

基本无杂波,开始动手修板到确定修好就几分钟的时间,算得上是秒杀了。

在此想问问上面提到的两帖楼主,你们加焊一下芯片的机器难到没有返修吗?我不相信。希望你们也能出来证实一下我的结论。
最后希望各位多多加分,修个机器花的时间不多,发帖用了我N长时间,做点贡献不容易啊!

 会员1089082元2023-1-29 09:44

网友A:
已向以上提到的两帖楼主发出请求回复的信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值得一学

k52d 无1.2  换了330电容后也好了

网友:
其实华硕的类似电容容量小所致的问题我遇到的还有其它很多型号,包括HM55平台的K42J系列的机器,现在华硕在电容选材上太小气了,基本上是按最低要求来的,到用户手上电容有点变质就会导致机器异常。

网友(2014-04-29):
请问一下在哪里可以找到这种电容呢? 怎么我的拆下来是 100 2R5 B74 的电容 这个应该是2.5V的?

网友(2013-07-30):
呵  这个问题还没碰到过 希望有机会修一台

网友:
此等精神值得我们后辈去努力追随的  精神可嘉 技术可嘉 认真态度更可嘉!楼主威武

网友:
之前遇到两个这样的机器,一个是AMD南桥开机电流起不来,USB用不了,真接换了南桥,OK。第二台就头痛,同样的故障,先修了下南桥焊下OK,没测两天就出了同样问题开机电流不起来,于是换了个南桥,问题一样测试了几天故障依旧,后来看了里面的帖子说桥旁边有个芯片容易虚焊,于是用风抢吹了下,到出在客户取走半个月了还没回来,不会是我是侥幸吧!

网友:
我也修过这两台这种机器,一开始也是加焊了芯片,不过 用了半个月就回来了 ,索性就把芯片和电容一起换了,客户到现在也没找过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向以上提到的两帖楼主发出请求回复的信息了。

太好了,看帖还是感觉看无边老师的贴不错,简明,楼主说的太对了

网友:
我现在手上还有一台k42d呢。已经放了几天时间了,一直没有修好呢。故障也是不开机,但是加焊了芯片后还是无果。所以放在那里后就一直没管它了。今天看到这贴怎是雪中送炭啊。那我就再试试吧。

网友:
k42dy这块前个礼拜正好修过,当时也是加焊桥边上的芯片,不过1.2v电压有的,没换电容目前还没返修。

网友:
说的实在是太详细了,希望以后遇见这毛病也秒杀

网友C:
好吧,我来了,关于那个K42DY的机器,首贴是我发的,当时全是自己瞎修,最后用风枪修出电压 然后触发OK的,  那个机器是从上海一个同行发给我修的,但是目前为止,没有接到他的返修记录,应该是OK了

网友:
或许会返修,因为不是我直接面对客户,总而言之,发帖不容易,上次发个帖子也花了1个多小时才编辑好的!

楼主的示波器不错,的确是电容漏电有杂波。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我来了,关于那个K42DY的机器,首贴是我发的,当时全是自己瞎修,最后用风枪修出电压 然后触发OK的, ...

感谢回复!不过有些电容可能会经过一次高温过后完全“激活”了也不一定。

网友D:
楼主可在,我碰到两台富士通的LH530 上次是不出CPU供电,这次是不触发,不出15V,

两者惊人类似,用风枪吹相应的芯片附近,就正常工作,难道也是和你机器同样的,

我同样换过附近的芯片,小电容,都无果。难道真的也是大的滤波电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在,我碰到两台富士通的LH530 上次是不出CPU供电,这次是不触发,不出15V,

两者惊人类似,用风 ...

用风枪微吹一下正好可以工作的时候用示波器打一下各大滤波电容波型看看,纹波是否明显。

网友:
华硕通病多多益善。 很有道理 芯片很少加热可以用 冷又不行。。

网友:
  楼主说的蛮详细的  比较容易懂

网友:
自己啥时才能步入高手之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