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 关不了机 长按开关 关机后又自动重启

楼主(2013-06-25):
IBM r400   关不了机  长按开关  关机后又自动重启    CMOS电池有电的     有没有师傅遇到过此现象故障怎么处理

网友:
系统重装一下就行了

网友:
你的机器装了几根内存条啊
以前碰到一个T6的机器,只有一根内存,内存要装到下面一个槽里才能正常使用,装到上面一个槽里不能关机,关机就重启。
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