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3-06-25):
一台联想的显示器,通电显示正常,开机显示正常,但过一会儿几十秒就会没画面显示,重新开关显示器电源开关又有显示持续几十秒,又没有了,请问是什么故障?是高压板还是驱动板?

网友:
没画面是指黑屏还是白屏?

网友:
高压板部分故障。

网友:
查电源部分,电容鼓包,高压板,高压电容 ,开关按键漏电。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灯管有没问题。还有高压板

网友:
肯定是高压板或灯管的问题!

网友:
用强光手电,照一下,看有图像没,有图像就是灯管,没图像就是一体版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有图像,几秒后就黑屏,显示器电源指示灯黄灯

查查高压和灯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有图像,几秒后就黑屏,显示器电源指示灯黄灯

你这个蛮像高压保护了  查查电容有没有鼓包 高压板  灯管  大多数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应该高压有问题。

网友:
你描述的是黑屏?那就是断电了?那查开关和电源板。
但是如果描述错误应该是灰屏,那就是高压部分和灯管咯

网友:
白屏还是黑屏,没法确认,如何给予你最好的解答!先点屏再说吧

网友:
电路保护拉,看看高压部分,和灯管

网友:
查高压,高压嫌疑大。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的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高压或者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