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无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3-06-25):
T61 集成显卡,板号:41W1487 ,插电,电流0.000A,不触发,测量板上各电感,发现L23和L19对地短路,找不到电路图,找了一份独显的电路图看,L23是显卡供电,L19是1.05的供电,请教是不是北桥挂了,谢谢

网友:
IBM T61整机上电时序
一 DOCK-PWR20_F
插入电源适配器后,主供电DOCK-PWR20从电源口输入,经过F2保险,输出电压:DOCK-PWR20_F
一路给MAX8765输入主供电及ACIN信号的电压检测
另一路经过转换输出:VREGIN20
二 VCC3SW
VREGIN20为U61提供一个主供电输入
U61在得到主供电后,由PIN61输出VCC3SW
为U28 PMH7提供一个主供电输入。
三 DISCHARGE
T61主板中,R504,R662留空,DISCHARGE信号有效。
Q34导通条件为:DISCHARGE为低电平,-PWRSHUTDOWN为高电平
DISCHARGE由H8发出
一路发给U61
另一路发给保护隔离的Q78 PIN2
四 -PWRSHUTDOWN
由U61发出,
作为Q34的导通条件之一,这个信号要为高电平。
五 DCIN_DRV
Q36为N沟道场效应管,导通条件为pin4电压高于pin1,2,3电压
DCIN_DRV为U61发出的24.28V左右的驱动信号:
六 M1_ON
M1_ON由U28在得到主供电后由pin76 发出
M1_ON转换成VCC5M_ON,VCC3M_ON
系统供电芯片MAX17003控制产生VCC3M,VCC5M,输出给H8,东芝芯片提供主供电。
-PWRSHUTDOWN为H8发出,-SHUTDOWN2为U1发出,U1为模拟温度传感器,
内部原理如下:
同时VCC5M_ON分出一路发给U61,作为信号检测:
H8得到主供电后,发出-MAINOFF给PMH7
七 M2_ON
M2_ON为U28PIN43发出
M2_ON分成三路,分别是:VCC1R8M_ON,VCC1R5M_ON,VCC1R05M_ON
分别开启:待机电压:VCC1R8M,VCC1R5M,VCC1R05M
八 MPWRG
VCC1R8M,VCC1R5M发出后,MAX8632发出电源好信号MPWRG(PIN6 APWRG这时没有发出)
这个信号与主板上很多芯片的MPWRG信号连在一起构成相与的关系,即有一个信号不正常,就会将这它拉低
发到U28 PIN18反馈
信号异常也会关闭充放电芯片:
与U61发出的MPWRG相与:
给南桥提供RSMRST#信号输入:
-ICH_SLP_S3,-ICH_SLP_S4
南桥收到MPWRG信号后,发出-ICH_SLP_S3,-ICH_SLP_S4给U28的PIN20,PIN74
AUX_ON
U28发出WOL_EN_H8,经过U73与南桥发出的-PHY_PD_ICH相与后,发出AUX_ON
AUX_ON信号的延时处理:
电路中D110的作用是防止误动作,当AUX_ON变为低电平后,电路中的电流通过D110释放掉。
AUXGBE_ON输入到U61 PIN15,PIN35输出VCC1R8AUX_DRV
导通Q98发出VCC1R8AUX
导通Q116,发出VCC1R05AUX
-PWRSWITCH
当机主按下开机按键后,发出-PWRSWITCH,
经过D22分为两路,一路给U28 PIN32,通知U28开机触发

一路转换成-PWRSW给H8
H8收到-PWRSW后,发出-PWRSW_H8给南桥,通知南桥开机
一路发给U28 PIN32
U28收到开机触发信号之后,发出-PM_SLP_S3,-PM_SLP_S4,
发给H8
A1_ON,B2_ON
U28发出A1_ON,B2_ON
A1_ON信号转换:
转换成:VCC1R8A_ON,VCC0R9A_ON
B2_ON信号转换:
三个信号相与,生成:VCORE_ON

网友A:
图纸很好找哦

网友:
公共点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很好找哦

谢谢,在论坛上没找到集成显卡的图纸,都是独显的

网友:
是灌胶的桥吗? 做过桥吗

网友:
我这也有块一样的啊,L19无电压,测到U29的29脚没电压,没图纸啊

网友(2014-07-02):
短路   试试烧鸡大法

网友:
灌胶的桥还是谨慎些,做之前要向客户报风险

网友(2023-10-23):
我现在查到这一步没电压输出DCIN_DRV为U61发出的24.28V左右的驱动信号。Q36有输出vint20实测19v。是不是U61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