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E242 LED显示器,不显示。改高压怎么改?

楼主(2013-06-25):
一台现代24的LED显示器,故障是,通电指示灯一直闪,屏幕不显示。
打开后发现高压板上已经烧黑,板子已经鼓起来了,旁边的一个电阻也烧的看不清了。
管子的型号是LR3414,这个管子其中B极和一个脚短路。这个管子有焊过的痕迹,不知道是以前修过这里还是,现在又坏了,还是在上家修的没修好。

这个地方有个O/F,有个地,有5V,还有个12V。现在手上没有LR3410,准备定一个,但怕回来换不好。
想问一个如果改升压的应该怎么改。
我屏幕上的灯线接口是这样子的,我应该接到升压板哪里?应该怎么接?(这个是我再淘宝上找的图买这样的升压板可以吗?)没有修过LED,不知道怎么改,怎么修。

补充内容 (2013-6-26 17:42):
今天收到点灯条了,点灯条是2个电压4个地线。 但我不能确定屏幕的灯线都什么定义? 只能看出其中两个想通,通往烧坏的管子哪里,想来这个应该就是电压了吧?另外四根都是地?屏幕型号是M236H1-P01

补充内容 (2013-6-27 11:26):
晕了,定了个升压板,咋回来接上,输出只有40V? 不够60V!明显可以看到图像,但还是暗啊!

补充内容 (2013-7-8 13:20):
换升压板号了,第一次定的升压板功率不够!

网友:
改板电压要匹配注意o/n那根线

网友:
12V点不亮的,需要升压

网友:
那是多少?还有屏幕的灯线怎么接?

网友A:
你把那个管拆了
看看有没有隐约屏幕显示

网友:
换个高压板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ON那根线是开关信号控制线吗 正常为高低高电平之间变化吧

哪个O/F是板子上自己标的,我好像测得没电压,还是0.多,记不清了。没改过LED 的升压板不知道怎么改?灯线又怎么接?升压板的电压是多少?取12V还是5V?

网友:
論壇有其它人改過有教程可以找找看。

网友C:
LED 肯定不是12V 起码达到50V以上电压。如果是改版肯定是跟LCD的一样。一个12V 一个GND 一个ON/OFF 三根线

网友:
学习学习,还真没有改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那个管拆了
看看有没有隐约屏幕显示

管子拿下来后,屏幕用显示,暗屏!想问下怎么改升压板?用哪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 肯定不是12V 起码达到50V以上电压。如果是改版肯定是跟LCD的一样。一个12V 一个GND 一个ON/OFF 三根线

那应该用哪种升压板呀?给个链接我定一个,还有,升压板取电源板上的一个12V,一个GND,一个ON/OFF,哪屏幕的灯线和我在淘宝网上看的灯线不一线?该怎么接呢?有什么定义?我发的那个升压板能用吗?

网友:
LCD和LED高压板是一样的改法,无非就是供电,对地,开关信号!

网友:
订一个升压板,等会来研究下。遇见问题了再来!

网友:
灯线的定义该怎么测?只要找到其中的2个电压,其他都是地吗?

网友D:
那个电阻式1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电阻式100

我现在准备换升压板,但是不确定灯线的定义,不敢改!LED灯线的定义是什么呀?

网友:
你那个板子跟主板的三极管12V通用的  那个电阻是100的

网友:
你这台机器是有保修的 、你可以拿到维修站去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