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不触发

楼主(2013-06-25):
按开关没反应,待机没三,五伏,有人修过没

网友:
楼主你是搞维修的吗?

网友:
先修出3 5V 然后再看

网友:
3  5V为最基本的

网友:
先修出3 5V

网友:
先修3V .5V 吧。。主板供电的最基本条件啊

网友:
查公共点,再查3V 5V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此机bios坏的多!

网友:
主供电、3V、5V,EC的待机电压、32.768、ECRST、BIOS

网友:
直接刷BIOS

网友:
有没待机电流,公共电压出来了没,3V5V没出来查控制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这样说得不是很清楚,难帮你分析

网友:
这个机器可以先刷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