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高手帮忙看看 显存拆成这样 还能换新的显存吗

楼主(2013-06-25):
影驰9800GT  显存没拆好  但是后面好像也能按显存  能装反面吗 正面的没拆好,看图 求高手指点!

网友:
拆都成这样,装就更成问题了,装背面一般是不行的

网友:
背面已经被屏蔽了,你装上去也是白装。

网友:
背面什么电路都不一样。装上肯定不行不·你测了点位通吗 ?

网友:
屏蔽那组通道试试

网友:
不行的,电压都搞死人

网友:
背面可以装,但要改BIOS,难。

网友:
放弃吧,难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请问下正面还能装吗?

看情况应该是掉点很严重了吧,装不了就找高手屏蔽掉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