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A0FJ8MB6F0 revf bios 机器是富士通LH532

楼主(2013-06-25):
机器港版    原系统是win8的,不适合日常使用。所以要装win7系统,。用win pe u盘都启动不了,把硬盘拿下在别的机器上重新分区,装入系统后,还是启动时报错。进入bios看到安全设置都已启用,自己还改不了。我想这是否是在bios里对启动的系统做了限制??只要分区不符合原win8系统的,就不给启动了?自己要想另装系统,是否一定要破解bios才行 哦    开机报错

网友:
uefi和legacy是两种不同的引导方式,一般不可混用。在什么方式下安装的系统,就要用什么方式引导。
uefi是新式的BIOS,legacy是传统BIOS。你在UEFI模式下安装的系统,只能用UEFI模式引导;同理,如果你是在Legacy模式下安装的系统,也只能在legacy模式下进系统。

网友:
win7一般运行在legacy模式。
你进BIOS改下。

网友:
LZ可以把你的BIOS共享一下吗

网友(2013-08-30):
求此要图纸。。。。。

网友:
继续求图纸。。。。。

网友:
都在求图啊,.我正在修一进水的,不知道IC形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