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EC复位电压低的问题

楼主(2013-06-25):
R2618 1脚3.3V  2脚0.5V
R2617 1脚和2脚3.3V

Q2620和C2606换了,EC也换了,复位电压就是低,这是什么原因

复位直接进EC85脚也没去其他地方

网友:
R2618也换了

网友:
不要电阻直接短接看看

网友:
把电阻取掉有打过前后的阻值没有,万一是EC拉低了

网友:
飞跟3.3V看看能拉底吗

网友:
把3.3V电阻直接短接试试,不行把那电容拆掉看看,在不行就把那管子也拆掉看3.3V能不能直接进去,用这种方法分析那边出问题了

网友:
百分百是EC那边出问题了,

网友:
按楼主说的外围都换了,那就考虑芯片那的问题喽。

网友:
把R2618  10K电阻改成60欧电阻

待机电流略高,3V5V芯片发烫,60欧电阻一端3V一端0.5V

EC是换的新的

还有一点,吹一下EC周围,电压就正常,板子凉了,就不正常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板层漏电

网友:
同意。。。要么电容漏电。。要么那个管子击穿。。最后在考虑EC。。

网友A:
Q2602拆了   R2618 2脚没电压   已经通过割线和飞线把板层漏电排除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2602拆了   R2618 2脚没电压   已经通过割线和飞线把板层漏电排除掉了

不是让你把R2618短接为0R试下3V进去没,你试了吗

网友C:
重新改造延时电路算了,在3.3V串个10K电阻并地1UF电容,把EC端复位脚拔起飞线连在一起

网友D:
修好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让你把R2618短接为0R试下3V进去没,你试了吗

没试   就换成60欧的电阻,3,5V芯片发烫,没敢直接接0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新改造延时电路算了,在3.3V串个10K电阻并地1UF电容,把EC端复位脚拔起飞线连在一起

改了   没拔脚,就只把EC端的线割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没有???

木有

网友:
整个电路    3,5V芯片,EC 电容  电阻  管子  都换了,也没用主板PCB板上的线,另外飞的线

现在的问题是EC复位的电压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

网友:
取下2618电阻, 测两端对地阻值,把结果发上来

网友:
把EC复位脚翘起来看看焊盘上面有没有电压

网友:
会不会是3.3V的电流大小了。。

网友:
这个电容好像不能随便 动还有那个电阻也是  我又一次也碰到这个问题
不过好像没太大问题 只要 高于 2.7v 就可以

网友:
如果板层问题,就下掉这堆东西。跳个3.3过去。你为什么不在下了EC时候I量下。。。。如果ec输出导致的haiy

网友:
具体情况我没研究过,但是我短接过板子也好了,我就没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试   就换成60欧的电阻,3,5V芯片发烫,没敢直接接0

你这修的是什么板,你有没检查前面电路完全OK哦

网友:
可以没有嘛

网友:
我的也是这问题

网友:
Q2602  c2606拆了 测各脚的阻值 ec线也隔断了 在就没有办法了 解决了说一声 修好 电阻电容 最好不乱换 是延迟用的

网友:
Q2602拆了好了 ,板子不稳定测试了好几天

网友:
楼主你就是把ec 的rst修出来,我估计机器也不会好。我看你的分析有可能不是rst的问题。你还是查查别的地方看看。rst不出可是ec自身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