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3-06-25):
现在有惠普G4板一片,EC型号为KB3930QF A1 .请问这个能不能换成KBC3930QF A2的??在线急等!!望告知!!
惠普

网友:
应该不可以

网友:
不能,必须后面是A1

网友:
你是什么问题换EC,我这有个G4,电源接口那的指示灯不亮,测的IO问题,准备明天换个试试,也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不可代换,A1 A2 是版本号。。。除非你运气非常好。

网友:
你自己换上试下不就知道了嘛,为了大家试试呗,建议看下图纸脚位定义是否一样
换上起码你能得出个结论,可以或不可以

网友:
是哦,首先的看看脚位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