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5s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楼主(2013-06-25):
接机的时候客户称不开机,到手后拆开发现无3.3V  试着加焊了一下I/O,开机正常。。拔掉电源准备装机测试。。。再次插电鬼斧神差的发现又不开机了,回归原始状态,再次吹吹I/O又好了。。反复如此,不知道是不是I/O附近哪个地方有问题,已经没有头绪了正常关机不拔电源怎么开都没问题,拔了就不行,各位大虾有谁能指引下光明不。。跪谢了。。

网友:
按你说的故障点应该在IO附近,应该是某元件不良或者虚焊,乘不亮时候应该很好测量的啊,还有有可能是晶振不良,波波测量下不开时是否没波形

网友:
我上次也是遇到一台华硕 什么型号忘记了同行拿来的  也是有时触发 有时不触发。上家说是开关问题,叫我换开关,我没弄。这上家的技术不敢恭维,人家一台蓝屏死机的机器,他直接上BGA做显卡,搞的不触发,唉.说会正题,上电待机0.03按开关触发了,测开关是好的,就放一边了。过会拿来看,待机0.01测3V5V没有,公共点没电压。问题来了,无意间看了下点源头,发现有断裂的痕迹,于是用力按了下,待机0.03 触发了,看来是头的问题了,换头OK

网友(2015-04-04):
我现在就修了一个,之前一开机就掉电,换了IO不掉能开机了,但是试了几次以后,又和原来一样了,就加焊了南桥,又好了,现在也没有出现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