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200

楼主(2013-06-25):
接到一台2修机,主板少件。待机0.010-0.007, 长按开机键能触发0.026-0.113瞬间 掉电。主板有哒哒的声音,可调电源CC那个灯和哒哒的声音同步闪烁。应该是有轻微短路。求大师帮助,给点思路。

网友:
应该是哪组供电短路了,打各组供电的阻值看下,断开电感来判断哪组供电有短路。看下上电时序吧

网友:
把内存的供电电感挑起来不掉电了,能触发电流到0.187,但是南桥开始发烫了。打过内存阻值没问题,焊上又回到原来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