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没反应

楼主(2013-06-25):
RT,希捷250GB和500GB的硬盘通电开机无反应,不转动,没有任何反应,怎么修理。望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换个电源接口试试,电机没法修啊

网友:
完全没有转,那只有换板试试了。

网友:
用万用表测试一下12V是否进入电路板,再测试一下电机接触点是否有3V以上的电压,如果,没有电压,就是电机驱动芯片坏了,有电压不转,就是电机坏了,固件门盘,还有个通病,就是坏电机。

网友:
我遇到过 电机卡死了  小心点开仓 不碰坏磁头的情况下 (我忘) 方向了 转磁盘 能动了就能修好 希捷250G 320G 过热就有这通病 不过很遗憾 修好后即有可能出现环道 这一批次的盘热稳定性 不好 笔记本盘也有这毛病 但是我就没拔了好过  还有出现环道 用HDDREG修 能修好

网友:
碰到电机坏的,肯定是要数据才开盘的,修盘的话,就算修好了,也用不了多久了。

网友:
我有一个80G的希捷本盘 串口的 也是感觉过热开几个小时的50以上了 是电机问题吗?

网友:
可能是电源问题吧,用万用表先检查各电压是否都加到电路板上了,从简单的入手,免得瞎折腾。我碰到过一个同事拿来12块笔记本硬盘,其中8块硬盘通电无任何反应,检查电路板时发现5V电源保险全烧坏,更换后全部搞定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