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22寸显示器左侧显示偏暗

楼主(2013-06-25):
今天修到一个philips 22寸显示器 LCD 左侧显示偏暗
测试有一个灯管坏了,换之,故障依旧
因为客户要的急改个高压板先试试,故障解决了
没来的及查不知这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个高压包无法充分提供其中一组高压  就会导致亮一半或者闪一下就灭,修这种先换高压板试  不行  才换灯管免得拆平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