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背面电容最后一颗 无穷大 是GPU虚焊还是坏了

楼主(2013-06-25):
(图片)

网友:
要么是过孔不通,要么就是虚焊了吧,可以拆下GPU测量。

网友:
过孔断线    显卡空焊       自己排除

正解

网友:
你没对下图纸这个电容是那部分的吗??供电的滤波还是到北桥的耦合电容???

网友(点评):
显卡不像笔记本,一般人不会有图纸的

网友(点评):
显卡啥时有北桥了,,你修啥的,有修显卡的经验吗,, 显卡北桥在那里,该 怎么修法,,

网友:
观察有无断线,试着加焊一下,这个卡都是虚焊的

网友(点评):
最后一个电容无穷大,,电容是起到啥作用,和虚焊有关系吗,加焊就一定可以正常吧,我见到好多显卡电容都有无穷之大,包扩一些好的显卡。请版主,提共经验

网友:
电容本身应该会充放电,也就是说电容的阻值一般都会变小再变大,不可能无穷大

网友:
这16对数据线(即32根线)对地电阻应该是一样的或很接近的。

网友:
这个卡可能是虚焊的或损坏了。偏小是有短路

网友:
你知道这个显卡 这样就虚焊了,,一个电容坏了,也是无穷大,也就是说核心,虚焊坏了吗

网友:
呵呵。抱歉抱歉。。。以后看字要仔细。。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