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N91W液晶显示器指示灯正常屏幕不显示

楼主(2013-06-25):
  高兴镇同行送修一台显示器,已被拆开换过310V大电容,变压器嗒嗒响,噪音很大。直流输出12v和5v一直跳变。断开高压板12v后,故障不变。检查大电容410v,不正常。判断整流滤波电路问题,仔细检查发现220v市电的零线和火线有点接触不良,加焊AC IN插座后,大电容恢复320v,变压器偶尔会哒哒响,12v和5v仍然跳变。接上高压板等负载后直流输出稳定在6v和13v,无任何异响,本以为已经解决问题,但是接上灯管闪一下就灭,检查发现灯管连接线用黑色绝缘胶带包起来的,和热缩管一样的颜色,不仔细看就和没动过手脚一样,估计当时维修者暴力扯下来的。加焊灯管座后,拷机1小时一切正常。
           在此建议新手维修的时候一定要认真仔细,拥有完善的维修思路,什么问题都会迎难而解的。

网友:
这个问题是反馈的问题 修反馈就好了 还就是你有没有接A/D板 现在很多显示器你不就数据板也会电压跳变和响声

网友(2014-07-24):
检测下高压板上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