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和主板配不配怎么看

楼主(2013-06-25):
CPU和主板配不配怎么看。请高手指教指教

网友:
1.看CPU的芯片组。
2.最简单的,CPU的针脚数量和主板上的CPU插槽上标注的数量要一致。

网友:
INTEL处理器 775针 1155针 1150针
AMD  处理器 938针 905针  904针 942针 940针(比较少了)

多少针的cpu 就要用多少针系列主板  如:1155针cpu  就要用1155针系列主板

AMD有点特别的就是  940针系列主板  支持 940针和938针的CPU

主要看主板芯片组型号 针数相同的板子未必能点亮针数相同的cpu 你说的太片面了

网友:
INTEL处理器
AMD  处理器

网友:
最简单的是看针脚 再看主板型号和芯片组型号

网友:
到主板的官方网站查询该主板都支持什么类型的CPU,我基本都是这么确定的!

网友:
要靠经验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