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上的原件,3个脚

楼主(2013-06-25):
机器进水后,有待机,无触发,充电接口的灯一直闪啊闪,
此图中的原件是什么,3个脚的那个,现在原件的右边的那个脚已经烧断,经测量,断脚的点位有10.85v电压,左边上面的脚有0.05V电压,下面的为0但不接地,上面写了很小的K1N V5,求代换,或维修思路,
本人板卡级高手,芯片级小白啊,谢谢大神了,
顺便求范德森大神来喷,有你才能火,

网友:
应该是BCW71 NPN 小功率管,大约50-100MA电流,最高耐压50V

这个上面标的是D10呀,复合二极管啦,安啦

网友A:
这应该是一个复合二极管,用表可以测出的,用普通二极管可以代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一个复合二极管,用表可以测出的,用普通二极管可以代替

谢谢,但是脚已经断掉一根了,测不了,剩下的2脚不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但是脚已经断掉一根了,测不了,剩下的2脚不通,

你说的是D10还是Q29

网友C:
是不是   B460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D10还是Q29

都不是,这个图我是在坛子里随便找的,手上的机器型号为HP6531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   B460的板子

哈哈,你们眼镜好尖啊,都不是,这个图我是在坛子里随便找的,手上的机器型号为HP6531S

网友:
我查了下 丝印K1N 的是 MMBT3904-7-F ,百度看看资料

网友:
有人用S8050代换过,说效果好,具体我没试过

网友:
可以找图纸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