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灵越1501的触摸板的左键失灵,外接鼠标的左键正常 ...
DELL 灵越1501的触摸板的左键失灵,外接鼠标的左键正常。

楼主(2013-06-25):
故障可能在哪里啊?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触摸板

网友:
拆机,检查触摸板左键,是吧?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拆机,如果左右键按键在主板上,就查主板,如果和触摸板一起的能拆就拆,不好拆就换触摸板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啊 ·看看触摸板除了左键不灵 其他灵么·
· 在就是触摸板左键那个按钮换个啊··
一般都是按键用多 疲劳了 换个都可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