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G独显图纸(KALGO LA-4494P)笔记本主板原BIOS不触发上电或上电到0.68A左右

楼主(2013-06-25):
大家好,
宏基4736G独显(KALGO LA-4494P)笔记本主板原BIOS。故障:不触发上电或上电到0.68A左右。刷下BIOS就好了.
附了LA-4494P图纸了,朋友们。
如下:

网友:
有没有点位图啊?求楼主发长点位图。

网友(2013-08-12):
谢谢。都像你这样。这个坛就好喽。

网友(2017-08-19):
下下来竟然是DDR2 的骗子骗子。

网友(2018-05-28):
修到一台这个机器,大短路的,本来应该是秒杀的节奏。短路排除了,但开机电流停在0.7A不动了,换掉NEC大电容之后还是一样,刷楼主的1M BIOS好了

网友(2019-11-03):
我看到,大家帮我看看lm358 3脚出来,第一和第二个电阻阻值,是多少,烧黑了

网友:
这BIOS通电开机掉电,加不过内存,坑,搞了两天,最后搞了块坏板,对换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