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无VCORE维修(新型SVID波形解析)

楼主(2013-06-25):
机型:纬创LA47 HM65+独显。
故障:开机电流0.2A左右,无CPU核心供电。
检修:维修这种无CPU核心供电故障首先要确定时序是不是已经到这步了,也就是说前面的供电和PG都正常了,时序不了解没关系,EN和PG不会说谎,EN和PG就是最好的时序分水岭,那么我们首先检测下图中的:9脚ENABLE
   经过检测9脚高电平正常,也就是说CPU核心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已经有了,这就可以证明在此时序之前的时序是正常的,那么我们的重点就放在VCORE这部分来进行维修,EN有了,接着测量芯片供电也正常,然后测量瞬间上下管有没有输出脉冲来判断是保护还是无输出,经过测量瞬间无输出,这个时候开始测量SVID,SVID有别于传统PVID,它是数字式的传输,而我们以前的CPU供电电压的组合都是由物理电阻0-7的高低组合来完成的。SVID有一条时钟线SVIDCLK和一条数据线SVIDDAT。
   接下来用示波器双路测量这个信号数据,如下图:
   从此图中可以大致看出这个板的SVID已经正确发送给CPU供电芯片了,但是CPU供电芯片没有输出驱动脉冲,基本问题锁定在芯片自身损坏,更换上全新的NCP6131再次通电,故障解决。
   假设这里没有检测到SVID数据波形,那么我们肯定不在需要维修VCORE部分,那么它涉及到BIOS数据是不是正常,CPU.PCH等原因。
   看到这里肯定有人会问:你怎么知道这个波形就是正确的呢?这个我们也是参考资料来进行对比分析,才知道。如下图:

图中给出了一组正确的INTEL CPU VCORE数据传输代码,它总共分成6段,分别由:start Addr CMD payload P END组成。根据这6段和时钟的低电位时进行对比就能得出2进制代码010等,然后再通过INTEL资料对比,来分析代码的含义,如下图:
   我们上面抓的这个波形大致的意义就是:开始-VCORE-07H-00H-确认-完成。
其中07H 和00H的意思就是:多路CPU供电,电压根据CPU来决定,然后这个波形并不是静态的,它还会由CPU内显供电数据的参与,要正确详细的解释原代码的含义,很复杂。
   做为我们维修人员来说,具体了解这些代码的含义,并没有太大的用意,但是我们必须学会去看这个波形是不是正确,通过这个故障的维修和分析,我想大家对部分使用95831的SVID芯片不出供电或者不出CPU内显供电应该有个清晰的思路了。

注:文中如有错误,欢迎高手指正。

B470无VCORE维修(新型SVID波形解析).pdf

网友:
学习了,新机型,新问题,新思路

网友:
LZ你说得太专业了,看不懂呀,能不能说得通俗点,SVID怎样的波形才是正常的!!

网友(点评):
你在实地,让饼哥给你科普一下。

网友:
厉害,分析得很明了

网友:
太厉害了,从波形分析到二进制换算及含义,科班出身的吧?

网友:
ddj
这不是理由,现在不都是自学成才么

网友:
楼主这个技术贴牛b .......研究最新Intel 架构的核心电压,产生过程,,,,这种信号,,要用双通道同时抓,,才能抓到这个波形,,,而且楼主用的是,高端货啊,,,安泰信这类普通级别的维修工具,,能否抓到这种波形呢

网友A:
楼主有几下子啊,不错。哪里学的?
这款机器VCC_CORE不起好修,难修的是CPU内显供电,这个供不起有N多原因,见到过的问题已经解决的有:

1、CMOS放电,
2、BIOS
3、南桥
4、显卡
5、自身电路及613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几下子啊,不错。哪里学的?
这款机器VCC_CORE不起好修,难修的是CPU内显供电,这个供不起有N多原因 ...

总结的不错,无内显供电,其实也可以通过波形来判断,要等几个周期过去就知道了,无内显供电大部分都是寄存器状态错误导致,所以放电,刷BIOS等能修好部分。

网友:
楼主的是多少M的波波啊不知道我的220能不能测

网友(点评):
220也可以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三都没上完,还科班呢,没钱上学,初中文化。

饼哥到底是啥样子?英俊潇洒,器宇不凡。还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网友:
大神级别的。。。。。。。。。膜拜

网友:
这波波卖不,一直想收个波波

网友(点评):
市面上又不是没有卖的,你好怪啊。

网友(点评):
他就喜欢人家用过的东西,哈哈

网友:
膜拜 真重的顺利

网友:
没有错的话  百度文库有这个资料

网友:
SVID是谁发出来的,PVID是cpu发出来的吧!

网友:
请问这个b470如果不上cpu ,  vcore会出来吗  谢谢

网友C:
不装cpu电压会出吗,SVID的供电是多少呢?

网友:
是系统管理的数据和时钟吗?那两个信号会送给很多芯片,你看下其他的芯片有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SVID只给CPU,不是给很多芯片。不是SMBUS,注意区分。

网友B:
首先这个讯号时间很短,在纳秒级,示波器时间要调整好,若没有就检查前级,系统供电是不是都正常,还是我说的EN和PG就是时序最好的分水岭,发不发出这个讯号,涉及到时序,BIOS ,PCH,CPU自身等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装cpu电压会出吗,SVID的供电是多少呢?

不装CPU一般正常的情况下,CPU供电是不出的。但是,事情总是有特殊情况:有很少一部分板,是会出来CPU供电(原因目前没查明,是修复电压故障后出现,),但是给CPU集显供电不会出。

网友(点评):
感觉也是这样,以前有个帖子讲了95831的芯片的启动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安装是不会出VCORE的,SVID是信号,所以他自身需要上拉电压才能传输数据,采用1.05V VTT供电作为上拉供 ...

很到位的解答!谢谢了超级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装CPU一般正常的情况下,CPU供电是不出的。但是,事情总是有特殊情况:有很少一部分板,是会出来CPU供电 ...

谢谢您的解答,看来cpu供电没有也不会出CPU内部的集显模块的供电了

网友:
发出SVIDCLK和SVIDDAT这两个信号的前提条件是什么?95831的工作条件正常后才会发出么?之前修到一块V470的没有CPU集显供电,这IC的条件也正常,VOER也正常,IC换了还是没有CPU集显供电。请高手帮我分析下。

网友:
请问V470的解决了吗 让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楼主是高人啦

网友:
EN和PG就是最好的时序分水岭,这句话一阵见血!LZ维修思路很明确,值得学习!!我喜欢采用二分法,这样查故障很快!

网友:
楼主CPU供电有1.12V但VCC_GFXCORE这个电压开机瞬间有,集显的 BIOS 桥,CPU都弄过请问从哪里查起

网友E(2013-07-25):
引用 网友B:
首先这个讯号时间很短,在纳秒级,示波器时间要调整好,若没有就检查前级,系统供电是不是都正常,还是我 ...

示波器需要调成多少纳秒?我用点波没测到

网友F(2013-11-01):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需要调成多少纳秒?我用点波没测到

要用线波。而且还要用触发,估计你的是模拟示波器吧

网友:
问下楼主,CPU核心电压有一个0.45V的电压没有出来,开启信号有了,芯片也都换过了,还是不出、板子也不跑,

网友(2013-12-06):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需要调成多少纳秒?我用点波没测到

触发说的是单次触发吗?线波是什么?指教一下

网友(点评):
天上是神仙阿。地下的是鬼啊。你们都不是人吗

网友:
大哥,你们怎么学的呀!你是天上,兄弟是地下!

网友:
自愧不如啊

网友:
学习了,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用线波。而且还要用触发,估计你的是模拟示波器吧

飞翔,要换波了!模拟的好像抓不出来

网友:
真的对这些新型机型没有办法一下子了解,真心想学好,高手修东西总是那么轻易,看起来也是那么简单

网友:
真心看不懂,不过我会努力加强学长的

网友:
楼主大神呀,我什么也看不懂,示波器是什么呀??????不会用,新手看不懂……

网友:
楼主太牛了。。他这个代码是怎么看的。。。看的有点晕

网友:
我有一个一样的问题

网友:
思路太清晰   了

网友:
新机型得慢慢消化

网友:
好贴,顶起!大神,膜拜中,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这是我们广大维修人员学习的对象啊,呵呵

网友:
其实我就不明白为什么PCH有问题会导致不出电压。都说是通讯问题。真的是这样吗?

网友:
厉害,这个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CPU没电跟南桥  BIOS 有关   学习到了

网友:
版主爱死你啦,正在修这个SVID组合,还没头绪呢

网友:
手里刚好有个一样情况的板子

网友:
我就是这样的问题 可是换了6131没搞好 ,真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2014-06-12):
说的很好,就是太专业了。

网友:
膜拜。虽然还看不懂,还有待提升啊

网友:
话说以后都用数字的BOBO

网友:
学习了,有点复杂

网友:
帖子写的真好,以后修470有思路了

网友:
现在 很多主板都是这种模式了,用IIC总线控制了,不过个人认为只要有波,就当他正常了

网友:
楼主写的很好,收藏学习了

网友:
楼主太厉害,从波形分析到二进制换算及含义,哪个大学毕业的??

网友:
供电模式又更新了, 还需要学习,楼主威武

网友:
这机铁管子坏的多

网友:
ao

100M的模拟示波器是不是测不到,我买我师傅的,我上当了.
淘汰的东西我却当宝

网友:
直接下载INTEL计算软件不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分析能力太强了。。。 特别这句 看EN 和PG

网友:
楼主的分析我看的懂就是看英文的图有点晕

网友:
要有这竟声

网友:
前两张怎么那么多杂波啊~~~

网友:
楼主真够专业的,超强。。。。。

网友(2015-07-19):
这个SVlD 不好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