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刚接到的联想E47G用久了会掉电,有大师碰到吗?没有师傅遇到这个故障码?

楼主(2013-06-25):
联想E47G用久了会掉电,掉电以后每次刚到开机准备显示就又掉电了!!又碰到的大家一起研究一下。难道没有师傅遇到这个故障码?

网友:
拆机看看主板上有没有异常

网友:
过热或者供电不稳

网友:
就是摸不烫才很有可能是散热问题哦!!!!用鲁大师测一下吧!!!然后把温控干掉!!!看看!!!是不是温控引起的!!!!一样一样的排除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