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G31的U供电不正常

楼主(2013-06-25):
IO和其他电容都换了,还是供电不足点不亮,芯片组有点烫是不是挂了?

网友:
还要查其他供电:比如桥、内存、总线供电等,因为CPU电压应该是后出的,只有其他电压正常后才会有CPU供电开启。

网友:
1.检查电源是否正常,短接14.15然后测量各个电压是否正常。
2.用手摸南,北桥,IO是否发烫。(IO自己换的看看焊接到不到位,有无虚焊)
3.测量各个MOS管有无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