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手RT809F,在线刷W78E065芯片,显示器彻底不开机了,怎么办啊?

楼主(2013-06-25):
连起来之后。点了写入
结果弹出来 programn:send write data failed

然后就连不上了。现在显示器整个无法开机了。怎么办啊?

网友:
呃哦 话说刷之前你就应该备份好以前的程序 免得失败还能恢复

网友:
你就没有备份吗?   如果没有就从正规网站下载程序重新刷咯

网友:
这个芯片挂了就没用了。。。也不能备份

网友:
请问:Winbond w78E065A40PL 怎样写程序进去?
答:在线写要保证芯片内部有版本对应的引导程序否则在线写不了的,W78E65分APROM和LDROM两个区,APROM是64K,LDROM是4K,如果用西尔特离线写入,直接写APROM即可,如果要在线写入,先要确定LDROM里面有引导程序,这个引导程序可以用西尔特写入。然后由对应版本的WINBOND上位机软件,通过串口TTL在线写入APROM。809F现在只能在线写入APROM 。LDROM必须离线写入,而在线写入APROM,必须保证LDROM里面已经有合适的引导程序。WINBOND的MCU就是这么怪的,W78/W79都是出厂没有写好LDROM,ARM内核的已经改了。华邦/新唐的ARM内核的出厂写好引导程序了。
请问:用座子写,如何让W78E65和上位机软件连接?
答:如果原机就是W78E65里面是有引导程序的,不过分版本的,上位机软件要区分,如果你买新的芯片,必须预先写入引导程序。这个引导程序我06年那会从冠捷程序里面分离出来过。至少3个版本的。常见的是两个版本。引导程序版本为20030919,这个最常用。你可以买W78E65的空片回来,然后用西尔特把这个文件写入进去,就可以用任何一种串口TTL工具配合华邦软件在线写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