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报错F1,F2死机(同方超锐F5600)

楼主(2013-06-25):
清华同方超锐F5600   板号:71-M35C0-D05

故障现象:开机后,报错F1,F2并且死机,本机键盘和外接键盘都无反应。如下图:在网上找的一样的故障图!

故障解决:首先出现此况后,勿急于拆机,先关机重启,重启的同时瞬间按F2键看是否可以进BIOS(意思是不要等到出现此画面后再按,那时已经迟了。) 在按开机后,显示器还没有显示的时候就要按。
如果可以进入BIOS,看键盘或者外接键盘是否可以操作 ,如果可以操作,直接恢复出厂设置,小问题的话一般可以解决。
如果以上方法无效,或者BIOS根本进不了,拆机。。。。。。
测量CMOS电池是否有电,我这机器测出CMOS电池0.3V,明显电池没电了,更换试机,故障依旧。拆掉PC芯片和1394芯片后故障依旧,触摸发现在键盘接口周边有个CH7011的芯片有点发热。直接拆,试机后发现我还是原来的我。 因为此机可以亮机,并且是停在自检界面,那么板子上的时序工作电压,时钟,复位,总线应该是没有问题。既然这样,那肯定就要锁定到BIOS了。这板的BIOS不好搞,一是机器太老,二是有的大多都是360和310的,M35C的死活弄不到。没办法,打电话给同方售后服务站,电话中,服务站售后人员就回答我三句话,第一肯定是我CMOS电池没换好,第二没有这个机器的BIOS,第三决对不是BIOS问题,这机器不需要刷BIOS的。电话挂完,回想,是不是我哪里没查出来?难道我的CMOS电池不行?上去量啊,拆啊,装啊,弄了两天。真想放弃了。但是又想了一下,为什么我不试一下刷BIOS呢?使劲的找BIOS资料,弄死都找不到,看来只有出最后一招了,必杀技,此招一出谁与争锋。那就是RMB买,很轻松的就弄到一个了。好了,开始刷BIOS,拿出工具使劲刷,BIOS芯片为EON 29系列的。可怎么都刷不了,一刷就报错,换个刷写器还是报错。我晕。还好手上有一片华邦29系列的。刷呀刷呀,刷好了。上机开机试机依然报错,不过可以按F2进BIOS了,进去后直接恢复出厂设置,保存重启,报错没啦。接上硬盘再一机,顺利进入系统。搞来搞去就是BIOS问题呀。故障修复!

另外说一下那个CH7011芯片,就是键盘接口旁的IC,网上有人说这芯片是键盘管理芯片,其实不是的,对照图纸上显示此芯片是与S端子和北桥相连,应该是S端子与北桥通信的IC。
附上此机 BIOS,决对可用,亲测,不过是神州的LOGO。

网友:
自建不过首先就要想到是BIOS

网友:
真是好教材,又学了一招。哈~~

网友(2014-07-07):
这种刷BIOS

网友:
还好手上有一片华邦29系列的,楼主说的是编程器吗?一般的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