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M7 TE 无复位

楼主(2013-06-25):
       店里突然一起来了3块这个型号的主板,就这块比较难弄一点,所以发出来,给新手一点维修思路。
       上电复位灯常亮,测量内存 总线 桥 CPU供电都正常,没有找到主板图纸,只好盲修了,我的经验是,这种问题只要查VRMPWRGD和pcirst就好了。根据图纸找到VRMPWRGD是CPU供电芯片的第46脚,

刮开主板跑线到2个三极管

这种转换电路轻车熟路了,直接测第二个三极管的C极,是2.9V高电平,担心到南桥的线路断线,一路跑线到南桥旁边,都是通的,

只好找到I/O的图纸,看图纸发现这个有3个PCIRST#信号,测量对地都有400多。

上电发现有电压,都只有1V左右,明显这里有问题,想到一张图,

于是抱着试试的心态,取下网卡,上电就可以跑码开机了。

网友A:
上次接到同样的主板,没CPU供电,换掉楼主第二张图片的两个三极管就好了

网友:
这片主板PCI的复位和pcie的复位 是同路,NB和LAN网卡是同路。都是由IO发出的。南桥发出PLTRST给IO,再由IO转发。

网友:
这种机子修没什么价值

网友:
映泰的很难修。。。。。。。

网友B:
是网卡问题还周围电路的问题,你不解决还要装个独立网卡啊?不然上不了网还有价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网卡问题还周围电路的问题,你不解决还要装个独立网卡啊?不然上不了网还有价值吗?

网卡的型号是8102,从一块华硕P5KPL-AM SE的主板上拆了一个过来,焊上就好用了

网友(2014-07-27):
引用 网友A:
上次接到同样的主板,没CPU供电,换掉楼主第二张图片的两个三极管就好了

这两个就是不装应该不会影响CPU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