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东芝 J61 BIOS 密码破解

楼主(2013-06-25):
东芝 Satellite J61 173C/5,原来是键盘失灵,做完南桥后好了,但开机即要(进入BIOS)密码,试过两种东芝解密狗、KEY软盘、改过EEPROM(24C08)都不成功,板上也找不到清BIOS点,放电也没用,就差用反馈码向售后求解码了。本想刷个新的BIOS,但从官网上下的不是bin文件,有什么办法把BIOS的bin文件提取出来吗?或谁有BIOS及EEPROM就提供一个吧。
现附上在密码状态的BIOS和EEPROM数据,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办法么。
谢谢! Satellite J61 173C 5(BIOS-EEPROM)

网友:
bin格式的BIOS找不到,没刷,今天清了EEPROM同时换EC失败!

网友:
有故障代码吗?有代码发上来我给你破解就是了

nzz

网友A:
一开机就出来这个
ALERT:system protection failure
PASSWORD:
乱输一个提示密码不对,一会就关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开机就出来这个
ALERT:system protection failure
PASSWORD:

没有其他英文加数字的代码?  没代码我就帮不了你哦

nzz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其他英文加数字的代码?  没代码我就帮不了你哦

就只显示有这个,其它什么都没了。
不管帮不帮到,都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