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启动读不到硬盘

楼主(2013-06-25):
电脑启动读不到硬盘,求教怎么检查?

网友:
看BOIS里面是不是关掉了,看硬盘电源线是否正常,还有硬盘数据线是好坏。再不行的话换个主机看行不行。

网友:
还有检查硬盘的连接线

网友:
先看看BIOS里面能否找到,如果,BIOS里面找不到了,就要排除数据线电源线,如果数据线电源线都是好的,那么硬盘就坏了。

网友:
BIOS设置里面找到了的话,那就有可能是系统引导坏了

网友:
BOIS接口还没打开

网友:
一般都是数据线不良引起的

网友:
楼主都没有说说自己排除了哪些故障

网友:
先换线,不行就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BOSS改模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