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掉电

楼主(2013-06-25):
华硕台式机插上电源自动启动,启动后检测卡跑到D5掉电是什么问题

网友:
测开机引脚没有电压,

网友:
开机引脚用万用表蜂鸣档测两脚相通

网友:
拆掉IO后不通了

网友:
查一下各项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开机线路有短路,如果是IO问题就换IO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