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进水烧板,刮骨失败之截版维修

楼主(2013-06-25):
品牌:        联想
型号:        sl410k
主板板号:        gc
故障现象:        插电没反映
故障原因:        进水
是否修复:        是
早上上班接到一件货,老板弟弟的客户(同行)。
     填单子时试下不加电,用可调电源看没待机,觉得还好,拆机刚拿下触摸板,感觉味道不好, 油味,一看待机芯片部分都是油,一看吓一跳,ic附近的板层鼓着,有些板面走线还敲着。先不管了,看看3v 5v 电感,3v 正常,5v短路, 翘起Pl22 后,两端都短。

哎 电击吧,用3v 限流2a, 手摸着板层一大片都烫手,开始用手术刀刮,刮了n久,还是烫手,继续刮,眼看着外围原件,不刮不行了,继续,直到挂掉一部分时,电击没有电流了。解决了一个短路,可问题也跟着出来了,外围原件没了怎么出3v 5v, 以前在论坛看到过阿布老师发的截版维修,前段时间老板收了个摔坏的sl410k,一样的。 那个可以触发,想着让两个坏板合二为一。 找个旧板子解掉后飞线两端上管前边的保险处飞上19v主供电,一端接地,测试可以出3v 5v ,心里暗暗高兴
接下来开始做主板上待机芯片那部分的工作, ic直接去掉,上管干掉,两个大电感去掉。开始飞线,飞号固定后,怀着忐忑的心上电试试,待机0.00, 万用表测电感,有3v 5v ,大喜,上开关,开关灯亮,加电到0.18掉电, 仔细想想,可能是后继电压没开启,测pq79一端5v 另一端果然没电压,看控制级,低电平
测一端只有5v,应该为15v,跟着走,

经过pd22升压成15v ,看看主板上的这个pd22,下边板层鼓着, 哎,刚好截的那块上有这个电路,一测电压15v ,直接把主板上pr257干掉,从小板上飞道pr257的2角,在加电试试,电流到0.3几,郁闷了,测量后继电压也出来了,想想给bios放下电,在触发,电流一路跳变到1.2左右,感觉亮机,接屏测试ok。然后开始装机, 纠结的事也出来了,空间不够用,截的那块板正反面都pci插槽,直接用钳子剪掉。可还是不行,看到那块有个ssd插槽,感觉没啥用直接去掉不要了,再试试刚好ok。机器装好,测机,上上网,事来了, 无线网一直处于关闭状态,我拿起那个小ssd板看看,有个两根线的接口,连着无线网开关,想着这装也装不进去啊, 看了会图
开关上的一角跟这19角连着呢,然后直接飞线把19脚对地。在此开机,无线网一直处于开启状态,测机几个小时ok。
此机修复。

网友:
坑爹   无图

网友:
应该来几张图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