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分享苹果A1369键盘触摸板失灵维修

楼主(2013-06-25):
12年8月份,有个兄弟给我送过来,一台苹果air的机器,13.3屏,超薄的那种是I3还是I5的我记不大清楚了,机器拿过来说是键盘和触摸板不能用,其他的都OK。而且这机器还发了一个全新的触摸板过来了,其实这机器都转了好几家了,最后到我这儿了,我接到手,很兴奋,很高兴,因为第一次摸这么高端的机器。好了言归正传,修过苹果机器的师傅们都知道苹果的USB接口,控制电路和其他机器的不一样,比较特殊,,因为第一次接触苹果机器,图纸各个论坛都没有,于是乎上淘宝问了好几家,都说没有,(此机器比较新,)苹果这机器图纸也贵的要命,由于本人很少发帖,不太会写,我就直接把怎么修好的给大家说吧,这个机器触摸板和键盘是用的同一个USB数据线,这两个数据线上的电压正常的时候,应该是一高一低,时间长了我也有点记不清了,到最后没辙了,我把这两个数据线改到其中一个USB接口上了,至此折磨我三天的问题,修好了.其实我修的过程中发现,键盘和鼠标也不是不能用,只要用疯抢稍微吹下,有个小芯片,就能用,但是用不了多久。写的不好,请各位师傅们,凑合着看吧,

网友:
你这说的是什么啊,让人怎么理解啊,把图纸和维修思路写好。在发帖子好不?

网友:
好累啊···不过好列子···呵呵··

网友:
楼主所说的是键盘的数据线接到USB的数据线上吗。

网友:
呵呵,是的,键盘的数据线和触摸板的数据线其实就是用的一组USB数据

网友:
接到USB口上,会不会对USB口使用有影响啊?

网友(2013-07-25):
大致的意思是明白了,但是细节问题都没有说清楚呵呵。。 苹果的机器不好琢磨。

网友:
我的也一样问题 是15寸PRO用风枪加热就会好用

网友(2013-10-21):
风枪吹什么地方啊,那到底是什么坏了呢

网友:
能说下是那个芯片出了问题么?

网友:
触摸板上的小板 换个就可以了

网友(2014-01-23):
兄弟吖,吹那里都没说清楚?????

网友:
是哪 方面坏了呢?可以具体点吗?

网友:
会 影响到usb口再接其他设备

网友:
最近修过AIR也是触摸板及键盘不能用,USB讯号直接进入桥的,直接改装把蓝牙那组USB飞线过来就好了。